选一个PIC的型号

楼主(2011-01-11):
想问下有没有一款,带至少两路D/A功能的PIC芯片。同时至少10路A/D功能,最后支持CAN.
                  第一次接触PIC,望各位给点儿建议~

网友A:
上MCHP网站DOWN一个选型器软件,它会自动帮你找到

楼主:
难道,没有带D/A功能的PIC吗?那个自动选择的,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DSPIC33FJ06GS202等DSPIC33FJXXGSX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