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编绎报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11):
> Loading file E:\车机项目\A5V5_MA\A5V5_v1\Debug\a5v5.s19 in PROGRAM MEMORY area  ...
FILE : line 195: Address 0x1019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FILE : line 195: Address 0x101A is out of range and is ignored!
< File successfully loaded. File Checksum 0x83338

网友A:
这是STVP在load 目标文件,地址0x1019、0x101A都不属于Program、Data Flash或者Option Bytes区域,所以给出这样的提示。

这样的提示可以不理会。

网友B:
:lol翻译过来就是它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