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l99se光耦封装问题

楼主(2011-01-11):
很多原理图里面都把光耦分开画,即把LED画在输出端,把开关管画在输入端,请问这样在从原理图导入到PCB的时候是怎么实现的?怎么让原理图里的两个元件生成一个封装的?
另外,原理图里元件的两部分也要分别画?

网友A:
复合元件,在Protel中,同一个元件中有相同单元的部分叫“子件”做这种元件的方法是先做这个元件的第一个单元,然后用新建子件的命令接着做其它单元,不过,具体细节几句话说不清楚,你可以参考Protel自带的库,找到这种元件就知道怎么做了.放在原理图中的时候元器件命名相同,封装一致,就可以了,如:U?A,U?B.

网友B(2011-05-04):
能不能发点详细点的资料啊?还是不懂啊....

网友C:
就像74HC00、74HC04等的做库方法。具体看书吧。

网友D:
首先新建一个元件由Tools-New Component , 画好第一部份后,点击Tools-Next Part 画另外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