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单片机,IIC、PWM×4,要求低价

楼主(2011-01-11):
要求如下:

、IIC接口。必须是硬件的。由于数据量比较大,1ms读几十个字节。如果用IO口模拟,估计这个系统都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了
、PWM:4个。最好是16位的,不行的话,8位就凑合了。如果用软件模拟的话,消耗资源太大,而且频率不可能做高
、RAM:256字节。512字节最好
、FLASH:4K。8K最好。
、最好是51。如果51没有便宜的,也可以是其他的单片机。但是最好能够用C编程,汇编的话太痛苦了
、价格最好在2元*币以内——实在找不到,就只能适当放宽了

最好是有一系列的可以选择。这样后续逐渐对程序进行优化,可以选择资源更少的,从而降低成本。

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二呀!

网友A:
2元以内,这个价格和这样的资源要求很多台系的都做不了!

楼主:
实在找不到的话,价格只能适当放宽呀

网友B:
PWM是4路,但频率是一样的。带IIC硬件模块,RAM 256,FLASH 16K。51内核

网友C:
知道单片机处理的够呛了,还要用C编程?

网友:
MSP430
引用 网友D:

TI的应该很少有2元RMB以下的。不要想老。只能找台系或者国产

网友E:
只有台系和国系的单片机2元钱,把生存的命钱都不要。

网友F:
跟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