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面板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用亚克力面板就OK,用PVC面板就不行
用万用表测亚克力面板测不到电阻
测PVC面板有1M~10M,距离越长,电阻越大
PVC面板覆盖在触摸按键上面,触摸按键就失灵了,或者误判了
亚克力面板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K1~K6一字排开,两键间距1cm左右
分别用亚加力面板和PVC面板测试,按了K5若干下,数据采集波形如下

实测亚加力面板无电阻
PVC面板两键间电阻约500k欧姆

网友A(2011-01-11):
PVC板测出电阻,你那PVC板搀了什么东西,或者印上了什么东西?
正常情况,PVC板测不出电阻的(无穷大)。

网友B:
PVC板材的问题,如楼上所说,正常的PVC板材是绝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