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PC817,TLP521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1-11):
不知所云。

网友B:
为啥要对调?

网友C:
光耦输出是光电三极管,CE极不可调用

楼主:
我就传送通断信号行不行?

网友D:
不明白啥子意思!

网友A:
估计是画板子画错了,又不想重新做板子。

网友E:
:lol围观,你先把光偶的基本参数弄懂了这些问题你就自然了解了。如果是新手,不懂得地方就多实践实践。

网友F:
可以,但是不保证能用多久。。。我尝试过。。。

网友G:
可以,但参数不行。

网友(2011-03-02):
真会想象!

网友H:
理论上是可以的,两边都是PN节
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I:
先看看三极管吧

网友J:
原理上通不过,三级管勉强可以,但是光敏管无法反偏置,无光接收灵敏度

网友K:
可以的,当时我调试一个辅助5V电路,不小心把光耦的12脚与34脚对调,结果输出22V,呵呵,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弄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