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HF RFID开发的需要仪器。

楼主(2011-01-11):
(无正文)

网友A:
频谱仪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虾。
还有一个问题,画这类RF的电路,频率到900M级别了,是否需要在PCB画图软件中进行仿真?如果需要,protel99是不是就驾驭不了这类应用?如果不合适的话,是不是要换为其他更高级的软件?比如allergo之类?谢了。

网友A:
无法有效仿真,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非常明显,你却不能得到包含分布参数的实际电路模型,仿的就不是“真”了,专业高频仿真也需要得到实际电路的模型,没有模型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