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度LED照明应用开发必需克服的技术挑战

楼主(2011-01-11):
1、光学设计  LED光源属于高效率的点光源,这种过于集中的光源,在传统应用会有相当多的问题,例如,若当台灯用会造成近距离的光型不够匀称,即便LED具备宽广的色彩调控弹性,能源效率表现也相当不错,但在生活用照明应用时就会影响使用观感,点光源必须透过光学透镜或机构设计(透镜、导光素材)来产生近似传统灯具的光型表现,会增加灯具成本,在紧凑的构型设计中较难突破光学的物理特性。
 2、散热设计
  同样的,延续LED组件本身是点光源的限制,组件在发光时产生的温度会过度集中在单点之上,若没有效处理散热,会致使组件出现烧融,甚至缩短使用寿命!除了组件本身需针对散热强化设计,例如,透过芯片打金线或是载板的设计技术进行改善,达到自体散热设计,即便如此,热源仍会出现有过度集中在灯具点状位置的状况,如何透过外部组件的主动散热与被动散热设计,去改善结点温度控制的处理能力,这就成为相关灯具设计的技术差距。
  3、驱动与控制电路设计
  实际应用时,LED驱动发光仍需要大量电子电路进行辅助,才能达到高效率的目的,但对于一般白炽灯的调光设计,如果也想在新式LED光源上实现,这就必须透过DC直流供电控制进行供电调整,这时若同时考虑能耗与用电效率,会让驱动的电子电路复杂度大幅提升,就的设计很采取大量独立组件造成系统的离散设计问题,让整体省下来的电能反倒在相关电路被消耗掉了。
  目前已有组件厂商采取单芯片的可调光控制IC设计,让灯具业者不用重新开发不同灯具的配合电路,运用现成的解决方案就能达到兼具对比旧式光源的操作体验,也可达到更高效能的节能效益。
 4、电源转换电路设计
  LED一般都使采取DC直流驱动,但AC LED在实际应用场合,有更多的应用弹性与优势,因此也是发展LED光源相当重要的一大趋势!尤其是一般生活电力来源均为AC电力,若要快速让LED光源普及于生活应用,发展AC设计的LED产品,是相关应用快速成长的应用关键。

网友A:
4.AC LED 晶粒排列成类似整流桥,中间LED常亮,桥臂上还是以市电频率60Hz间隔点亮的。其阻抗也需要特别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