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教,LPC1700在MDK下头文件和周立功模板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1-01-11):
LPC1700在MDK下头文件和周立功模板头文件问题?

在MDK 自带的头问件里面,都是定义成结构体,这是为什么呢????

   周公模板 里面 头文件直接定义到 绝对地址,

这两种定义方式有什么优缺点啊?

要是MDK 有像 VS 2005 那样有助手的话,感觉结-结构体操作比较方便??
MKD 有助手吗???没有见过???

没有助手的话周公的直接定义到绝对地址,和数据手册同步,用起来比较方便?

NXP 为什么将cortexm3的芯片头文件搞成结构体????不理解??

高人指点下,疑惑中...

楼主:
顶起来,顶起来

楼主:
LPC1700在MDK下头文件和周立功模板头文件问题? 顶起来,顶起来

楼主:
:'(LPC1700在MDK下头文件和周立功模板头文件问题? 顶起来,顶起来

楼主:
经鉴定,此论坛已死

经鉴定,此论坛已死

网友A:
结构体将些个系列里面的所有芯片都包含了吧,然后通过宏定义开关去写程序,就很方便了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芯唐.万利板块 某侠的 “红杏”

结构体在ARM构架下能够有效地提高性能。Load/Store的是免费赠送偏移的。

网友C(2011-04-03):
LPC->修改成 STM32-> 很容易,这是Keil的做法。
问题是我想2个部分同时用,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看zlg的 USBDMA例子很好,却想应用keil的其他定时器的部分,
引用头文件不一样,有时候有点混淆,毕竟2边的函数都要用。

网友D:
照着编译器的错误提示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