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款MCU

楼主(2011-01-11):
有最少3路单独的PWM输出,AD转换,谢谢。。。

网友A:
PIC16F690

http://www.microchip.com/

自己慢慢选

楼主:
请问PIC16F690
价格在什么格位的

网友A:
可以看上面网站的报价,还有去淘宝看看,或者直接找代理商。

楼主:
看了690数据手册,发现只有一个可以单独用的PWM,如果使用3个单独的可以用吗,我看资料没讲

网友:
PIC16F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