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系列单片机是不是没有独立的PWM输出通道

楼主(2011-01-11):
如题

网友A:
怎么叫独立的PWM输出通道?

STM8S可以产生多路PWM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用定时器模拟PWM,而是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产生PWM

网友A:
STM8的定时器输出PWM是定时器的工作模式之一,不是模拟的。

你说的是否是专门的PWM模块?  如果一个功能模块可以有多种功能,成本上可以更加有优势,为什么一定要专门的PWM模块?

设置定时器相应的寄存器可以产生PWM输出,与设置专门的PWM模块的寄存器可以产生PWM输出,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吗?

楼主:
我持续输出PWM,就是一直占用着一个定时器,是吗

网友A:
是的。

即使是专门的PWM模块,持续输出PWM时,不是也一直占用着这个模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版主,atmega系列单片机的PWM的产生机理和STM8的有不同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香版主,atmega系列单片机的PWM的产生机理和STM8的有不同吗
引用 楼主:

我不会atmega系列单片机,不知道它的PWM的产生机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ATMEGA产生是不断的比较.和STM8差不多.
不过STM8有全球唯一ID.价格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