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小封装高性能方面做得很不错,可惜还不够些

楼主(2011-01-11):
其他公司器件基本是遵循引脚多功能多,引脚少的频率也低功能也少,而且不是在数量少,而是根本没有。
ST的48、64脚的外设也很多,不过48和36脚缺少C以上版本,没有DAC,flash和RAM也有些少,有些遗憾。有些时候封装大小也是要考虑的,封装小,对于外设功能需求却不一定少的。

网友A:
谢谢鼓励。

你说的“48和36脚缺少C以上版本”是什么意思?C以上版本是什么?

楼主:
谢谢鼓励。

你说的“48和36脚缺少C以上版本”是什么意思?C以上版本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哦,我是说比如64脚103RC、RD、RE等可以有DAC、有更大的RAM和FLASH,但36 48脚的缺少CC TC的版本,在要求小封装和大RAMFLASH或DAC等功能时,没办法只能用大封装。
有些时候成本也要建立在其他限制条件才能最后考虑。

不过ST确实做得还可以了,象NXP之类的,48脚64脚这类小封装MCU,不是没有就是没有高性能的。

网友A:
哦,我是说比如64脚103RC、RD、RE等可以有DAC、有更大的RAM和FLASH,但36 48脚的缺少CC TC的版本,在要求小封装和大RAMFLASH或DAC等功能时,没办法只能用大封装。
有些时候成本也要建立在其他限制条件才能最后考虑 ...
引用 楼主:

小封装和大RAMFLASH或DAC等功能 - 这种需求占比 比较少,所以厂商都不出这样的芯片,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句套话是:有量什么都好谈(也意味着没量免谈)

网友B:
已经很不错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