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1-11):
我遇到一个问题,拿到板子了,发现8N60的封装画成了TO-220AB,应该是TO-220,就是G和D的位置颠倒了,有TO-220AB封装的8N60么,在中发问了,好像没有,再来问问各位

网友A:
这个要看手册,如果手册中没有说明就是没有了,但不排除可能有其它型号的有,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也可以替换。

网友B:
to-220的脚 折个7字型,先用着再说吧,后续再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