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676输入端串个万用表测电流就烧,咋回事?

楼主(2011-01-11):
用NS的LM22676-ADJ的片子照手册焊了个洞洞板,24V输入,6V,2A输出,一切正常,跑了半个小时,水泥电阻负载都烫手,然后想测下输入电流是多少,接上万用表,芯片马上爆掉,外观上是GND那个脚的封装崩开了个小洞,连续烧了两个了,崩小洞的位置也都一样,万用表是开在20A档,使用正常,后来测了一下,内阻在0.5欧姆左右。
应该不是没按紧导致打火,第一次不敢说,第二次我按很紧了。
求指点!

网友A:
贴图吧。没有图,说不清。

楼主:
这个参数是NS的自动计算器算出来的,C1,C2我用的都是1uF/50V的陶瓷电容,不串万用表就没问题,一串上就啪的一声,加一股青烟。:'(

网友A:
3楼:
需要知道的,是你把万用表接在了哪里。

楼主:
串在电源和模块之间,测电流

网友B:
同楼上问。

网友A:
6楼这句,等于没说。

网友C:
注意要串在滤波电容之前

楼主:
C1,C2输入滤波电容就是2个1UF的陶瓷电容,已经焊在管脚边了,当然不可能从中间串,就是接36V电源端子那串的。对这个电路我也了解原理,所以才奇怪。没道理的事。

网友D:
楼上这句话感觉滤波电容小了。

网友C:
频率跑多高?

楼主:
电容是NS指定的,频率是固定的,500K,具体我还没测,先测试直流参数。还剩两片IC,烧得心发毛啊。

楼主:
明天继续试吧,有一个问题,NS出的BOM里,前端有两个电容,一个是1UF/100V,一个是1UF/50V,都是贴片陶瓷电容,材质不同,具体的材质上班查才知。我算的结果36V输入,耐压有50V足够了,为啥要搞个耐压1UF/100V的?而且两个是并联的,按短板效应,那100V的没用啊?不懂,

网友E:
不至于吧,电流表就不是一根线吗?难道不小心电流表把IC的VIN和GND之间短路了,这样电流表的保险也应该烧了呀?应该不会有这样低级的错误吧,只是提醒下。

网友F:
因为是洞洞板,接错位置,把LM22676-ADJ输出端短路了。串万用表是不会炸机的,并才会。

楼主:
同一块板我通电半个小时都没问题,试过没问题才敢接电流的,明天拼着再烧几个也要搞明白。

网友F:
先看看你焊的线。

网友G:
建议在输入端串个0.5R的电阻测电流,引线尽量短,焊牢了再上电。

楼主:
我会考虑的,有结果再通知大家

网友C:
在万用表引脚上并一个1000uF电容吧

楼主:
拼着再炸几个,试吧!

网友H:
出结果没?

网友I:
感得到19L说的方法好. 安全一些. 因为第一万用表测电流时取样电阻大小可调=未知,高内阻肯定不好.
第二万用表表笔连接时容易形成输入电压断续现象. 估计炸机多半是它引起的.

网友I:
万用表表笔连接时容易形成输入电压,电流断续现象,而使芯片失控.

楼主:
我也倾向这个断续的问题,正在做实验。

楼主:
串电阻后是不炸了,但还是要测出是不是频繁关断导致的炸机,现在没IC了,过几天等补的样片到了再做破坏性试验,再汇报吧,

网友F:
想知道电路上的电解电容有多大?

楼主:
输入电容非常小,两个1uF/50V的陶瓷电容。1206+0805,这个是NS的那个自动软件生成的,都精确到厂家、型号了,我这种电源小白当然是要无条件的听权威的啦。

楼主:
大蚂蚁有兴趣的话看下NS给我的BO
M表吧,

楼主:
串电阻后又烧了,具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