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1-01-11):
(无正文)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双系统了,各有各的方法,也可以通过一些工具软件实现,具体在网上搜,有很多相关信息的。

网友B:
XP + LINUX?
如果你的机子配置还可以的话就用虚拟机吧!!!
在XP系统上面装个虚拟机,然后再在虚拟机上面装个LINUX。虚拟机的软件是 vmware

网友C:
对于这点,我建议你去远景论坛看看,那里有很多电脑方面的高手,祝你好运要注册时在星期天注册,不然其他时间要用邀*码注册

楼主:
恩恩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D:
用虚拟机吧,想跑多少个系统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