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多个PC机和一个单片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如果用422的话肯定是可以,我现在想用一个232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不行,除非加开关切换。

网友B:
当然可以的

网友C:
不能直接并联通讯,会发生电平竞争,需要加逻辑隔离。

网友D:
用422好像也不行,要用485

网友A:
楼上有所不知,422就是两个485。

网友E:
可以增加一个异步串口扩展芯片,比如GM8123等

网友F:
MAX232貌似会电平竞争

网友G:
用485吧!即简单又实用。成本也便宜

网友H:
加协议转换就可以

网友I:
回复 网友A:

422应该不行,它是两个485,但是单独负责发和收。
多点并联也会冲突。

网友J:
需要一个做主机

422也需要一个做主机,轮询点名。多个422并联的时候,没发送的422 TX需要禁止

网友D:
用422要选好芯片,要有RE和DE控制脚.
没有这2个控制脚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