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过压保护是否正确

楼主(2011-01-11):
1个信号输入接口,工作带宽小于20kHz。

输入接330欧姆电阻,然后对地接ESD保护的TVS,对5V电源接肖特基和10k电阻,然后信号输入到比较器的输入端。

实现目的:默认上拉,输入过压保护(根据肖特基的特性,可以承受到15V以上过压输入),ESD保护。

请问,这里的ESD TVS还能够起到静电保护的作用么?

楼主:
哦,谢谢!

另外这个接口还有1个附加问题:该接口及内部电路使用1个开关电源供电(和交流的大地隔离);外界输入的设备使用另外1个开关电源(也和交流的大地隔离)供电。这样外部设备和内部设备的地不一定等电位。

此时,如果要保证热插拔不会损害该设备,该接口还需要如何改进?

2# tonyxie

网友A(2011-12-26):
加差模保护,热插拔会引起瞬间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