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c34063用光耦反馈不正常

楼主(2011-01-11):
各位前辈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别人问我的,我没怎么搞过电源,不大懂,请大家看看吧!
电路是一个MC34063 组成的buck降压电路,外加MOS驱动。反馈用的是光耦,而不是一般用的电阻分压反馈。至于人家为什么这样设计,我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道理也请大家谈谈。
问题就是,如果电路的反馈用常用的电阻分压取样反馈,电路工作正常;但是换成图中的光耦反馈,据称输出虽然也会是5V,但是同时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1.输入电流过大;
2.MOS管发热严重;
能看出什么问题吗?个人感觉没必要用光耦反馈吧?

大道至简 -6

网友A:
都不隔离,拿光耦干嘛呢?钱多?

楼主:
都不隔离,拿光耦干嘛呢?钱多?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也不明白

网友A:
MOS发热,是因为你的驱动没做好,MOS驱动需要在状态翻转时提供几百mA的峰值电流,你弄个3k限流,那里行呢,你去看看34063的手册,里面有一个推MOS的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蚂蚁前辈!但是据他说这电路改成电阻分压反馈就没问题。

楼主:
不可能
引用 网友A:

嗯。。 反正我是看不出什么来。估计是他本人哪里搞错了。

网友A:
首先,根据IRF9530的参数表上看,VGS=10V,RG=50R,tr/tf均为70-140nS,你现在最低驱动电压是8V,RG为3k, 再加上门极上并的5.1k分流,那么tr可能达到4uS,开通损耗将会很大,关断则是靠5.1k泄放栅电荷,同样也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蚂蚁前辈又是这么晚还没休息~~
讲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A:
目前是朝八晚三

网友B:
你又不做隔离电源,要光耦干什么?
要是钱多的话,麻烦捐助给我一些。俺正缺银子呢

网友C:
还能减分???

网友D:
这种电路是不是想推销他的光偶呢?

楼主:
你又不做隔离电源,要光耦干什么?
要是钱多的话,麻烦捐助给我一些。俺正缺银子呢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是很敬重您的啊,买您的书看起来看可能都不顾的吃饭。但是您得仔细看帖啊,这是别人的图,别人问我的,我不太懂电源,但是我也觉得是光耦反馈没必要,别都赖在我头上啊……居然还减分了。
算了,我知道帮错人了,大家不用浪费时间看这帖子了。。。

楼主:
第一次发帖,让前辈减分了,没法活了。

楼主:
前辈就是前辈。。。

网友B:
哈哈,不好意思啦。下次注意一点。
只是觉得这个光耦实在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通过这帖子我也认识到,自己认为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只要有根据,**己见就好。

网友A:
那颗光耦确实是不需要的,不过指出来就算了,打负分就有点过,哈哈

网友E(2011-03-04):
这电路.无眼睇细....太有钱了..

网友F(2011-04-04):
蚂蚁师傅的分析,让人茅塞顿开啊!!!

网友G(2011-07-28):
兄弟!  做人要淡定,你这样走上社会没法混了的。

网友H:
MC34063  最高电压 没有48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