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NCP127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1-11):
NCP1271就是没有好好工作,8脚已经是150VDC了,应该能工作了,但1,2,3都是0V,6脚0.53V,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
哪位朋友请帮忙?急!!!

网友A:
6脚需加一个退耦电容才行,否则供电有10欧的内阻(R114),影响电路工作

楼主:
谢谢!加电容也不行的。
照理,2脚应该有3V的电压的,现在缺为零。6脚只要0.55V,不到正常的工作电压。

网友B:
6脚需加一个退耦电容才行,否则供电有10欧的内阻(R114),影响电路工作
引用 网友A:

6脚电阻前面已经有个220u电容了,够大了。

网友B:
继电器电路有误,请检查。

网友B:
6-8脚的二极管有何用处?

网友A:
6脚电阻前面已经有个220u电容了,够大了。
引用 网友B:

在IC的供电端口上串10R电阻,这个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A:
6-8脚的二极管有何用处?
引用 网友B:

断电后泄放C109上的电荷

网友A:
继电器电路有误,请检查。
引用 网友B:

何解?

网友B:
1、6-8脚的二极管有何用处?去掉。/

2、检查你的6脚电压是否建立,是否达到工作阀值;
    如果没有,检查你的同相端是否反了,ic是否被你干掉了。

网友A:
1,6-8脚的二极管,是原厂推荐的,难道原厂有错?
2,6脚电压不够阀值的话,8脚会一直提供启动,1脚处于间隙振荡,不会没电压输出

网友B:
1、解释一下此二极管的意义?(8楼的解释能成立否?)

2、请看后面那句话。

网友B:
何解?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是否正确。

网友A:
这个电源明显是个大功率设备的辅助电源,继电器是为大功率设备上电的防冲击电流开关

楼主:
POWERANTS说的对,是600W BLDC 的辅助电源,继电器防冲击的,二极管是原厂的要求,45V用于大电流的电磁铁。
问题是1,5都没脉冲,只能换一家供应商的1271试试了。

网友C:
你的VCC电容哪有这么大啊,220UF,肯定不启动了。

网友B:
POWERANTS说的对,是600W BLDC 的辅助电源,继电器防冲击的,二极管是原厂的要求,45V用于大电流的电磁铁。
问题是1,5都没脉冲,只能换一家供应商的1271试试了。 ...
引用 楼主:

这个真跟1271没关系。

网友A:
跟啥有关系?

网友B:
跟炸**有关系。

网友B:
ic都损坏了,谈何工作。

网友A:
俺只看到电路没问题,这个电路完全是原厂推荐的,炸机的原因俺目前还没分析不出来

网友B:
所以说,瞎猜是很难有结果滴。

网友A:
电路上,俺全“猜”对了

网友A:
楼主也证实了,比如说继电器回路,放电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