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向量图的问题

楼主(2011-01-11):
书上说Uf与I同相,Uf超前于Uo,可是Uo=Uf+Uc,怎么判断Uo是超前于Uf的呢?为什么不是滞后呢,忘指点啊

网友A:
Uo=Uf+Uc
一般不能这样写,这样写无法看出这三个电压是相量。
另外,电路中也不应该出现“+”“-”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