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看门狗IWDG的时钟

楼主(2011-01-11):
我是菜鸟想看下STM32的IWDG,用户手册上说IWDG的时钟是LSI,但是我把LSI关了,怎么还会有IWDG复位。下面是IWDG初始化程序。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u32 i;
  RCC_LSICmd(DISABLE);//这里把LSI关了。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for(i=0;i<0x7ffff;i++);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IWDG_SetReload(0xFFF);
  IWDG_Enable();
}
}

网友A:
请看参考手册中怎么说:
如果独立看门狗已经由硬件选项或软件启动,LSI振荡器将被强制在打开状态,并且不能被关闭。在LSI振荡器稳定后,时钟供应给IW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