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能实现IO输出指定宽度稳定脉冲吗?

楼主(2011-01-11):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在Linux写驱动程序,能否实现让IO端口输出稳定宽度的脉冲?

做个字符驱动可以操作IO,但不知道这个字符驱动调用时,其他任务是否会插进来执行

影响这个时序?

网友A:
具体看程序

网友B:
看你怎么做啦,你要时在应用层计时,那就不好说啦

但是如果把计时放到驱动层,就不受应用层的影响了

网友C:
如果你的程序是写在应用层的话,多半要受到别的进程的影响,但是如果自己先写一个字符驱动,然后自己写测试程序应该不受影响的。

网友D(2011-08-01):
写到驱动你要是不用pwm寄存器的话也会有很大误差的 因为系统会有各种中断、调度,会打乱你的输出

网友E:
从二楼开始,考试没一个及格的。。。。。。。。。。。。。:L:L

网友F:
绝对是可以的,可以使用外部一个DDS,直接使用kernel driver实现。

网友G:
绝对可以实现,主要看你程序怎么实现。。
驱动中你也可以直接使用中断啊

网友A:
1, 能否实现让IO端口输出稳定宽度的脉冲?
答: 能. 应用层就可以实现

2, 做个字符驱动可以操作IO,但不知道这个字符驱动调用时,其他任务是否会插进来执行
会, 但是这是否影响io输出具体看程序.

3, 写个超级bug的驱动直接锁死系统直接调用中断把控制权接下来, 那还是可以达到任何目的的.

网友H:
1# holle 可以吧

网友I:
最重要是看宽度范围,也即频率大小;
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可适用范围的,如果宽度为10s,那随便一个应用程序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