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中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1-01-11):
此电路主要用来还原电路高次谐波的,c13现在用的CBB电容,是插装方式,现在想改成贴片的,能否推荐一个替代电容,谢谢

网友A:
主要用来还原高次谐波?

网友B:
C13要求不高,几乎任何电容都可以用,电解电容除外。
不过,此电路可不是还原高次谐波,而是相反。

网友C:
给楼主推荐SGM324/SGM8544运放,品质不比TI的OPA4348差(因为圣邦的R&D在TI\ADI等司已经有15年以上的经验积累),交货期和价格就更有优势,规格书贴在这里供楼主参考:

网友D:
除了卷芯结构(如铝电解)的电容,其余的都可以。换句话说就是适合高频滤波的都行。

网友E:
c13是相位补偿的作用

网友E:
c13是相位补偿的作用,容量差不多就行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为什么能否详细讲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
相位是这样推导的吧:
R*(1/JWC)/(R+1/JWC)
=R/1+JWCR
应该得出相位是-arctgWCR
我的推导应该没错吧,
但是我是三路信号输入,那我至少保持三路的相位差应该保持一样吧,

我的输入信号是这样一个信号:
d(sinwt)/dt=wcost,所以高次信号是被放大的,哈哈

楼主:
除了卷芯结构(如铝电解)的电容,其余的都可以。换句话说就是适合高频滤波的都行。
--------
怎么理解的呢,详细讲讲
我的信号放大倍数应该是:
(r23//c13)/r18吧
我就不理解怎么是高频滤波的呢

网友F:
你说高频下面
R23//C13是变大还是变小?????主要取决哪个????

10# tiaomiaodu

楼主:
回复 网友F:
--------
这里的电阻是不变的,c13在高频下容抗是变小的,
所以应该是变小的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都对的,就是有点没转过弯来,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小,是低通(高频滤波)的作用

网友F:
10L的放大倍数(r23//c13)/r18是你自己算的
12L的R23//C13随频率变高而减小,也是你说。。
那10L+12L得不出高频滤波嘛,,呵呵

想不明白就假设频率足够高
(r23//c13)→0
那么放大倍数Av→0
Uo=Av*Ui→0

……

12# tiaomiaodu

楼主:
回复 网友G:
--------------
哈哈,不好意思。看来我没真正理解滤波的含义,不好意思!
请教高人,这里的电容我觉得应该是公差小,温漂低的,
因为我是电网上的3路电流采样(相电流之间有120度位差的)。这样的电路除了信号放大还有相位角偏移的
请教个人选择怎样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F:
------------
谢谢你耐心的讲解,哈哈,我只是没搞懂滤波的含义

楼主:
没人指教的啊

网友H(2011-03-17):
看LZ的图,运放的同相,反相端的阻容值都是相同的,发现很多运放的电路都类似,这样配置参数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I: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J:
容差越小越好,但是也看你的要求,你要先知道产品容忍多大的相差,然后根据相位公式,大体算一下就知道需要多大容差的器件,然后,适量给点裕量。电容可以选NPO的

楼主(2011-04-17):
20# fengxy1 -----
0.1uf电容 npo的比较难做的

楼主:
还知道的那个适合积分电路的贴片电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