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ST MCU 发下牢骚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STM8]

发下牢骚

楼主(2011-01-12):
用了1个来月的STM8;  几乎每用一个新功能都要被卡个一两天,  (害得我现在一想到要用个新功能, 不由的怕起来了)
今天用了个新功能  EEPROM写入; 我很慎重!!   先在网络上搜索了前辈们的经验, 发现既然密匙方向反了,有前辈被卡的,我躲过一劫了;  开始写了测试程序.  试运行结果,还是卡我,郁闷! 是我**属卡吧!   沉闷一会后,在写入密匙后插入一条延时程序,再读FLASH_DUL;   试运行--通过了!  (不知道哪位前辈有插入这样的延时, 还好我脑子哪条筋让我插入这个延时,不然又要卡个几天; 最终程序还是留下了个遗憾FLASH_IAPSR_EOP就是不会为1,最后只好删除这条指令)

void eepromxieru(void)
{
  uint8 b;
  uint8 *p=(uint8 *)0x4000;
  FLASH_DUKR = 0xAE; //解锁写保护
  FLASH_DUKR = 0x56;
  for(b=0;b<10;b++); //延时
  if( (FLASH_IAPSR&0x08)!=0 )//写保护解除
  {
      for(b=0;b<(retainnum<<1);b++)
      {
          *(p+b)=retain;
          //while( (FLASH_IAPSR&0x04)==0 );//这条指令通不过,只好删除
      }
   }
}

网友A:
干嘛不用ST提供的库?
我用ST的库,至少在STM8L的EEPROM写入上用得挺顺利。

网友B:
学习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lol

网友C:
楼主只卡一两天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