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我的电机转不起来啊 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01-12):
void int0_init(void)
{
MCUCR=0x02;//into为下降沿中断
GICR=0x40;//使能外部0中断
}

/********外部中断0服务子函数***********/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2
void int0_isr(void)//用于可控硅的关断
{
PORTC=0xbf;
for(i=0;i<2;i++);
PORTC=0X40;//可控硅导通
for(i=0;i<temp2*100;i++);/temp2为模数转换结果值
PORTC=0xbf;
}
通过外部中断0控制可控硅导通 这样子处理哪里 错了吗?大虾们帮忙看看啊!我的电机转不起来啊!!会不会是可控硅的触发脉冲不够宽啊?

网友A:
可控硅的触发靠的电流积,脉宽越窄需要的触发电流越大,触发须在交流过零后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过零后触发的  过零检测的输出直接接INT0

网友A:
注意我前面说的问题。你可以先测测你的触发脉冲是否正确,然后即知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
1. 先得保证硬件是能工作的,在可控硅触发端施加控制电压,看能不能动
2. 用示波器看触发端通过软件控制后是什么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可控硅触发电流不够吧,有时候反电势高也会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