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89橙1单片机接的外部晶振用的负载电容多大?

楼主(2011-01-12):
STC89C51单片机接的外部晶振用的负载电容多大?晶振是12M的,我用的30PF的,但是我问老姚,说必须用47PF的,但我用30PF的一直挺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示怀疑,30P附近的都应该行吧?

网友C:
在一定的范围内电容值不同速度有差别。

网友D:
电容是会影响频率,但一般都不会在意那么一点

网友E:
匹配电容准许在一定范围内,晶体频率越高,匹配电容容量越小,12M下用30-50pF的都可以,取中值较好。

网友F(2011-04-22):
哪个老姚?

网友A:
LS新警察。。。。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