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晶振电路中晶振起振还是不起振与什么有关

楼主(2011-01-12):
单片机的晶振电路中晶振起振还是不起振与什么有关?冬天的时候,温度很低的情况下,晶振是不是不容易起振,晶振的负载电容大一点会不会有助于晶振起振?负载电容大了对单片机会损坏吗?

网友A:
晶体振荡电路是否能够起振,与晶体本身特性有关,与芯片内部放大器有关,与两支电容也有关。三者缺一不可。
温度低时难以起振,可能是电容的温度系数造成电容量变化。
电容数值应该按照芯片说明书选取。
电容量不合适,至多不起振,单片机不会损坏。

网友B:
给晶体两边并一个1M的电阻,容易让晶振电路起振。

网友C:
晶体振荡电路是否能够起振,与晶体本身特性有关,与芯片内部放大器有关,与两支电容也有关。三者缺一不可。
温度低时难以起振,可能是电容的温度系数造成电容量变化。
电容数值应该按照芯片说明书选取。
电容量不合 ...
引用 网友A:

电容数值应该按照芯片说明书选取。同时请将此电容(俗称晶体负载电容)告之晶体供应商(负载电容是晶体重要参数之一)。

网友C:
一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判定晶体负载电容是否合适(并不适用于所有),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晶体两端的频率(注:此时所测频率会略低于实际频率,因测试馈线电容原因),若明显偏高或无波形(无波形时系统会死机),说明负载电容太大。

网友C:
一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判定晶体负载电容是否合适(并不适用于所有),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晶体两端的频率(注:此时所测频率会略低于实际频率,因测试馈线电容原因),若明显偏高或无波形(无波形时系统会 ...
引用 网友C:

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晶体两端的频率应更正为测试晶体输出端的频率。且只适用于无源晶体。当然,不同的频率段实际偏差不同。

网友A:
5楼:
晶体频率变化,用示波器能看出来?
如果能用示波器看出来,那就不是晶体了。

网友C:
晶体频率变化,用示波器能看出来?
我所做的项目,用示波器均可以测出晶体的振幅及频率(不是指变化率),且有的输入端也能测到,有的测不到.但输出端均能测得到.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用频谱仪测试最好.以上供参考.

网友D:
楼主用的晶体品质或匹配电容的容量不合适,未必是小了,合适才是关键,做实验即可解决。

网友C:
呵呵,楼主不要被有的人误导了啊
示波器是不可能测量晶体频率的,因为测量精度不够。
频率计精度够,但也不行。因为探头会引入几十PF的电容,改变了振荡电路的工作状态。
某些有源探头,插入电容<2PF,用这样的探头是可以的,但是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
不过,就算测量了频率也没意义,因为晶体生产时本身就有误差,不能根据测得的频率来判断晶体是否工作在最佳状态。
其实,问题没那么复杂,通常做到以下几点就行了:(1)购买正规厂家的晶体,(2)所有元件严格按照规格书的要求选择,(3)用示波器简单测试一下振荡电路输出端的波形和幅度是否恰当,(4)产品整机能通过高低温测试。(5)产品小批量中试通过。

网友E:
呵呵,看来这里边东西 还真多呀!!
学习啦!!

网友C:
呵呵,楼主不要被有的人误导了啊
示波器是不可能测量晶体频率的,因为测量精度不够。
频率计精度够,但也不行。因为探头会引入几十PF的电容,改变了振荡电路的工作状态。
某些有源探头,插入电容 ...
引用 网友C:

使用数字示波器测量16M晶体可读数精确到百HZ,即能精确到10PPM左右(请注意,不是让你用示波器的测量档去读频率,那个读数16M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而是读屏蔽右下角的数)。一般探头约有7--20PF的电容,所以本人才有说“
一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判定晶体负载电容是否合适(并不适用于所有),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晶体两端的频率(注:此时所测频率会略低于实际频率,因测试馈线电容原因),
”此电容对晶体的频率影响不一,可加入缓冲后测试对比。频率偏移量供参考已足够。

网友C:
使用数字示波器测量16M晶体可读数精确到百HZ,即能精确到10PPM左右(请注意,不是让你用示波器的测量档去读频率,那个读数16M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而是读屏幕右下角的数)。一般探头约有7--20PF的电容,所以本人才有说“一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判定晶体负载电容是否合适(并不适用于所有),直接使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试晶体两端的频率(注:此时所测频率会略低于实际频率,因测试馈线电容原因),
”此电容对晶体的频率影响不一,可加入缓冲后测试对比。频率偏移量供参考已足够。

网友F:
用一般的晶振受溫度的變化比較大,頻偏也嚴重.
你可以考慮用TXCO,會自動補嘗溫度所引起的頻偏,但較貴.

网友A:
5楼6楼14楼:
不明白,你测量出这个频率有什么用?
“若明显偏高或无波形(无波形时系统会死机),说明负载电容太大。”
测量之后,判断电容是否过大,你是依据振荡的有无,并不是根据频率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