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信号怎么测不出来呢

楼主(2011-01-12):
有一块板子,我按照参考设计做的板子,LPC2478+ISP1301做的USB OTG
我只做硬件,不去做软件的
然后让同事把软件烧进去测试
测试正常,插电脑上能找到板子了的
但是,我想看看这个信号时怎样的,用示波器去测试,发现测不出来
如图,完全的按照LPC2478官方的参考电路做出来的
大侠帮忙看看,信号应该是从USB_D-1和USB—D+1发送的,但是我测这两个脚,都是高电平,没有信号
其他的四个信号线哪里,我也测了,也是高电平,根本就没有信号传送呀
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的触发电平和触发方式分别是?

网友B:
USB 2.0 12MBps 信号的话,电平可以测量的到。 但一定得是在和电脑通讯上的时候才能测量到。
如果是480M高速差分的话,基本普通的示波器没法量。

网友B:
如果和电脑连上的话,每隔1ms会有一个SEO信号。

楼主:
如果和电脑连上的话,每隔1us会有一个echo信号。
引用 网友B:

感激大侠的回复
是12MBps的
是哪个线上有ECHO信号呢?
每隔1us,就是1Mhz?
这个频率示波器应该是可以测到的哟

楼主:
你的触发电平和触发方式分别是?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的回复
惭愧,我对软件一点也不懂

网友C:
示波器的用法是硬件范畴吧……示波器的触发方式至少都包含两种:“自动”和“正常”。周期性的信号用“自动”就可以了;非周期性的要用“正常”。不管哪种,都要设置合理的触发电平,才能在合适的位置看到波形

楼主:
示波器的用法是硬件范畴吧……示波器的触发方式至少都包含两种:“自动”和“正常”。周期性的信号用“自动”就可以了;非周期性的要用“正常”。不管哪种,都要设置合理的触发电平,才能在合适的位置看到波形 ...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我用自动试过,没找到波形的
然后换成trig,上升沿和下降沿,电平用一半,也就是1.5V,但是也都没测到信号的

网友B:
不知道你测量的是哪根信号线, D+和D-是对地来说一样的一个差分信号。你可以用示波器只量D+信号,然后用下降沿触发看看。

楼主:
不知道你测量的是哪根信号线, D+和D-是对地来说一样的一个差分信号。你可以用示波器只量D+信号,然后用下降沿触发看看。
引用 网友B:

我每个信号脚都测了,但都没信号····
是否这样:示波器接地端连D-,然后测D+?

网友B:
不是。。 示波器接地端接电路板地,探头测量D+,按示波器的自动。

网友B:
你可以找个USB键盘量量。。 速度更低些。 1.5Mbps的Low Spe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没测出来呀···惭愧
我一会再试试

网友B:
楼上的。。 这是AC压力测试的说明, 不是实际的USB波形。 实际的是0~3.3V的(Low Speed 和 Full Speed)。

网友D:
注于模拟音频电路的设计

网友B:
贴一张当年做USB**时实际的USB采样的图吧。

网友E:
频率有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