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磁检测

楼主(2011-01-12):
现在老板要求做一个声磁检测的系统,但我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一块,只是从网上查到声磁防盗的原理。而检测这一块的电路之类的没有看到,兄弟们帮帮忙,等着救命啊。

网友A:
声磁防盗的原理能给我一份吗? ywj2004@gmail.com

楼主:
我的原理也太粗略了,所以上来求助

网友B:
楼主应该提供更详细的需求信息。

网友C:
很简单.如果只用在书店或服装防盗磁检测就够了即磁防盗(因为商品单一).如果还要用在超市防盗那就最好用声磁防盗,就是声磁都要检测,这个就稍显复杂.磁检测只需专用合金条即可,它只产生磁信号.声磁检测需将合金条变成薄片在磁场作用下产生振动,所以它生产两种信号即磁和声.前者功率小,价格低.后者功率大,价格高

楼主:
谢谢freq,我能不能直接加一个58KHz音频信号给标签,然后接收它的返回信号呢?

网友C:
可以呀,但接收它的返回信号不一定是58KHz的频率,而是标签产生的其它频率.如果是声磁标签还应测出标签自由振荡时所叠加的信号.

网友C(2011-02-25):
对了,可直接测声磁软标签发出的58KHz的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