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组装车间单片机总是死机

楼主(2011-01-12):
我司在汽车工厂里做了车位信号指示灯,可是最近总是死机。重启下电源就好了。单片机是stc的,传输用的是485通信。距离大概有200米。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用的485通信。用了2年多了一直没有问题,,最近把显示屏的位置移了一下。通信用的网线(485通信)剪断了又重新接过的,大概两天就死一次机。大虾们给点指点啊。

网友A:
安装终端电阻了吗?

最好用带屏蔽双绞线。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测量一下通迅线上的波形,看有无干扰、畸变。

网友B:
通信用的网线(485通信)剪断了又重新接过的
然后才出现问题了?
那线接得是不是好呢?
这个线经常会动吗?
有接触问题吗?
再好好检查检查吧

网友C:
STC的单片机用在汽车上?是ST、意法半导体吧!如果是宏晶的,楼主真是很厉害呀,那种MCU做做一般的产品还可以,用在汽车上,还真不好说!

网友D:
如方便,请联系我一下,我有朋友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E:
这个问题让它一直重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