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短路保护方案

楼主(2011-01-12):
有1路总的12V电源输出给4路负载供电,每一路工作电流最大300mA。要求分别在电源的4路分支加短路保护电路,以确保其中一路负载短路,不会给其他三路造成影响,短路撤消后,那一路负载也可恢复工作。
方案对成本敏感。
考虑过自恢复保险丝,但响应时间太慢,短路瞬间造成的总电源压降会对其他三路负载构成影响。

网友A: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B:
对成本敏感,这比较麻烦。

楼主:
如果先不考虑成本呢?

楼主:
有没有集成好的器件?

网友B:
不考虑成本,可以用普通线性稳压电源的输出限流电路。这需要损失至少零点几伏电压。
好像没有集成芯片。

网友C:
加个过流检测电阻,用继电器来控制通断。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比自恢复更慢,更贵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源芯片有没有时能管脚可以用来控制

网友E:
可以在各路正端串一个检测电阻,然后通过4个电阻形成的电桥去检测,作限流式保护,用一颗324,4颗PMOS

网友F:
这样的电源早就有了。用的MOS管和智能MOS。

网友G:
还是没有明白到底如何处理啊?

网友H:
这个没有什么太难的,只是会损耗一点电压,比较器+MOS(不怕压降多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比自恢复更慢,更贵
引用 网友D:

嫌慢就改用mos来控制,检测方法不变。

网友I:
你的成本敏感到底有多敏感,我们做过保护,用的是MOsFET,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