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复位引脚直接接电源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1-12):
请问复位引脚直接接电源会对芯片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是说CPU的复位脚嘛
复位一般是低有效,上电CPU得不到复位,这样会使CPU状态混乱、运行不正常。

楼主:
是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低有效,现在直接接在电源上能正常的工作。不是上电复位电路都是一个电阻接电源,一个电容接地吗?现在就是没焊电阻。
我们总工说复位引脚是输出的,接在电源会烧了芯片。我现在对这有问题。

网友A:
你说的电阻电容是RC复位,能复位,但不是很可靠。

CPU的复位引脚怎么会是输出呢?

楼主:
我们总工说的,他做了一个电路,复位引脚一直为低,下了程序不跑,写软件的问我,我就说可能是复位引脚的事,所以飞线直接焊到电源去,程序就可以跑。但是后面总工就对我说这样做很危险,容易烧了芯片,不能那样飞。毕竟人家是总工,比我知道的多,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就上来问问,看看是个什么情况了

网友B:
能工作,但很难过安规测试,批量后也会出现较高的坏品率。
呵呵,还是老老实实接上RC复位电路吧

网友B:
补充一句,单片机的reset脚都是输入的,还没有见过哪家是做成输出的

网友C:
查看C8051是有复位输出的。

网友C:
我们总工说的,他做了一个电路,复位引脚一直为低,下了程序不跑,写软件的问我,我就说可能是复位引脚的事,所以飞线直接焊到电源去,程序就可以跑。但是后面总工就对我说这样做很危险,容易烧了芯片,不能那样飞。 ...
引用 楼主:

还是所以一颗复位芯片安全,阻容复位在电压跳动下会出现复位不可靠的问题,一片SOT23封装的MAX809系列,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D:
如果芯片内自带复位电路,那么外复位是可以直接接到电源上,否则必须加复位电路。

楼主:
其实外面有一个RC电路的,只是一直低,所以我直接飞到了电源,一看就是电路有问题,那里给拉低了。后面也没去看具体的原因,因为总工说了没事,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还是很敬佩总工的。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D:
一直为低还是应该去查找原因。

网友C:
其实外面有一个RC电路的,只是一直低,所以我直接飞到了电源,一看就是电路有问题,那里给拉低了。后面也没去看具体的原因,因为总工说了没事,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还是很敬佩总工的。

谢谢各位的回答。 ...
引用 楼主:

你们这办公室作风得改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网友E:
还是该给接个复位电路吧

网友F:
看你使用的芯片规格书吧
有些MCU的复位脚是可以输出的,一般在内部WDT复位时会拉低RST脚几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