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 系列 命名规则 请教

楼主(2011-01-12):
ATmega 系列 出了数字之外,后面还有A P 等等后缀,有没有命名规则之类的文档,这样更方便选型,或者哪位老兄帮忙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有点复杂。
自个琢磨下。

网友B(2015-08-10):
贴吧找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ATmega64 TQFP封装现主要有以下型号:ATmega64L-8AU、ATmega64L-8AI、ATmega64-16AU、ATmega64-16AI。

 型号标识说明:
 (1)带“L”与不带“L”的区别:“L”是“Low”的缩写,表示它可以支持低电压,它支持的电压范围为:2.7-5.5V。不带“L”的则表示支持电压范围为:4.5-5.5V。
 (2)后缀的数字部分代表MCU可以支持的最高系统时钟,比如ATmega64L-8AU及ATmega64L-8AI指的是可以支持到8MHZ的系统时钟。而,ATmega64-16AU及ATmega64-16AI指的是可以支持到16MHZ的系统时钟。
 (3)后缀的第一个字母代表MCU的封装形式,“P”表示DIP封装,“A”表示TQFP封装。
比如ATmega64L-8PI说明它是PDIP封装,ATmega64L-8AI说明它是TQFP封装。
 (4)后缀的第二个字母代表MCU的应用级别,“C”表示商业级,“I”、“U”表示工业级。
比如ATmega64L-8AC带“C”为商业级,ATmega64L-8AI带“I”为工业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欧美要求使用无铅IC,所以,ATMEL未来将只推出带“U ”的AVR MCU,它将取代原来带“I”的型号,比如ATmge8L-8AU将取代原来的ATmega64L-8AI。?

网友C:
我来简单说下:atmel的一般带有字母如下  A代表新工艺的或者换了工厂的,一般可以替代之前不带字母的,是不是完全PIN TO PIN兼容就得看DATASHEET为准。P代表功耗,比不带P的功耗要更低,具体还是得看datasheet。PA代表新工艺低功耗。L代表Low Power,功耗方面会做的很低。还有带有USB  CAN  PWM的就是指带有相应功能的MCU.其他不明之处不在此做详细介绍。也可叫我Q了解,503276777

网友D(2015-10-26):
引用 网友B:
贴吧找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ATmega64 TQFP封装现主要有以下型号:ATmega64L-8AU、ATmega64L-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