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端点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我的固件程序中配置了两个端点ep2和ep6,初始化时将ep2的端点配置为4*1024大小(通过给ep2cfg寄存器赋值),ep6忽略,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我想将ep2的buffer大小改小,比如变成ep2:2*1024,ep6:2*1024,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呢?谢谢先

网友A:
固件程序里面可以改吧,但是可能描述符也要变哦。还不如再加两个端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