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玩硬件

楼主(2011-01-12):
资料是线性光耦,二极管输入是50MA  反向电压时6V 电源功率是120MV
是不是该器件的动作电流在50MA就行 还是电压乘以电流在120MV 就行?

网友A:
Power Dissipation 是功率耗散的意思,多用来表示器件的热好散特性。
结合热阻参数可以计算出器件的温度。
线性光耦应该看输入输出曲线图来判断。 Forward Current = 50mA,只是一个测试条件。
实际在10mA或者更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导通了。

网友A:
补充一下,功率的单位是mW。不是MV

网友B:
50mA是最大允许值吧?

楼主:
是最大允许电流啊? 那我们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取值 maychang 老师

网友B:
5楼:
把你的datasheet贴完整,才好确定是否最大允许值。

网友C:
否最大允许值

楼主:
就是器件MOC3032 我们设计的时候还电流控制在多大 是不是在10mA以下 最小应该多大? 电压也应该在多大?数据手册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B:
“数据手册看的不是很懂”

这些英文还是必须知道的。
前一图是绝对最大值。最大正向电流50mA。

后一图说明触发电流,需要10mA。

实际使用中,达到触发的电流不能小于10mA(小于不保证能触发)。相反,需要比10mA更大的电流以保证可靠触发,但又必须小于50mA。通常取触发电流(10mA)的二倍左右。

楼主:
谢谢MYCHNANG 老师:kiss:

网友D:
10楼吓到张老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