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楼主(2011-01-12):
以前,没真正选过器件。现在需要一个数模转换的芯片(需要两路,但是如果是单路的话,也可以吧!),大家可以帮我推荐一款比较常用的,好买到的!谢谢!!

网友:
接口类型?多少位?得说清楚了
单:MCP4801
双:MCP48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MCP4822中的SPI接口,是仅支持20MHz,还是一个范围?望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CP4822中的SPI接口,是仅支持20MHz,还是一个范围?望指教!
引用 楼主:

是指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20M

另:一般说SPI,IIC通信速率可支持到多高,都是一个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见笑了

网友C:
MCP4822还可以,用的人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