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中的环路是好是坏?

楼主(2011-01-12):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地线不能是环路吧

网友B:
通常不是好事....

网友C:
地线环路是好事情吧!!

网友D:
地线环路有可能产生电路噪声,不是好事.

网友E:
环路是否形成影响,主要是对地线的理解。教科书定义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实际地线电位不是恒定的。可以量测地线上各点间的电位,可能差异很大。所以Henry这个人又将地线定义为:信号流回源的低阻抗路径。通常电阻指的是在直流状态下导线对电流呈现的阻抗,而阻抗指的是交流下导线对电流的阻抗,主要是导线的电感引起的。
附件中的Io,Vo即因构成环路,且由环路电流而产生的。

楼主:
会引入环路电流,造成地线各点电势不等,就这些吗?

网友E:
给你一份来自电磁网整理过的资料,慢慢看吧,从概念描述到解决之道。

楼主:
9楼资料可好好研读:D

楼主:
一般电路板会进行铺地,铺完地后加一些过孔贯穿正反两面。
这样做就会行成环路,这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E:
1. 尽量降低电路的工作频率
2. 减小信号的环路面积
3. 信号电流够用就好
---能做改善的在于第2条.
★ Trace走最小面积回路:
★优先考虑地平面不分割
★信号线不可穿越参考平面的分割线
★时钟走线, 不打via, 并伴地处理. 不得不打via的情况, 须在此via周围伴地线上打4个接地via
★ FFC中的电源应于一根地线相邻
★ 去耦电容两端的走线长度尽量缩短

网友F:
知道地线和电源的走线非常重要

网友G: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但有的时候是因为整块板子布局,不便调整,也可适当走环路。但最好不要。

网友H:
电流环路越短越好,没有电流环路,电路怎么工作?

网友(2013-01-30):
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I:
9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J:
13楼讲的比较具体了!

网友K(2013-05-11):
资料不错,多多学习!

网友L(2015-04-27):
想要的答案了,真好

网友M(2016-09-20):
如何才能减少环路面积?求指导

网友N(2019-05-22):
引用 网友E:
给你一份来自电磁网整理过的资料,慢慢看吧,从概念描述到解决之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