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产生机理及解密

楼主(2011-01-12):
电磁干扰 EMI
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有两种:传导干扰辐射干扰

传导干扰主要是电子设备产生的干扰信号是通过导线或公共电源线进行传输,互相产生干扰。进一步细分,传导干扰又分共模干扰差模干扰

楼主:
这里说一下EMI的传播过程,
这个是说EMI的传播过程,干扰源-干扰途径-接收器。
干扰源可以理解成你的设备发现来的干扰,经过的传染途径,
对于电源来说,一般只能从两方面下手,减少干扰源,或切断干扰途径,最后一个一般不用管。

楼主:
大家顶起来啊,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开关电源只有一百多K,而产生的辐射干扰会到几十到几 百M。

不同的占空比对EMI的影响。非正弦波的EMI与非周期性波形的EMI有啥不一样。

怎么处理问是等,都会说到,有空补上。

网友A:
这个话题很好,与三版主比肩呼应,哈

网友B:
大家顶起来啊,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开关电源只有一百多K,而产生的辐射干扰会到几十到几 百M。

不同的占空比对EMI的影响。非正弦波的EMI与非周期性波形的EMI有啥不一样。

怎么处理问是等,都会说到 ...
引用 楼主:

坚决帮顶

楼主: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图,先把几个不同波形进行FFT,

看看他的高次谐波是怎么分布的。

网友A:
脉宽越窄,低次谐波含量越少,高次谐波含量越多。

网友A:
有图有真象,很给力,强烈要求赏红裤头

楼主:
我们再来看两个斜率不一样的,研究是怎么样的,

有很多工程师只知道斜率不一样,快的EMI会差,却不知为什么会差。

看了这图你就清楚了。

可以用防真用FFT去看到的。后面会说到三角波和其它波形的对比。

网友A:
电压/电流瞬变越快,谐波频谱越丰富,幅度越高

网友A:
电压的瞬变引起电场辐射,电流的瞬变引起磁场辐射,二者都可激发电磁辐射

楼主:
再来一个,
A:有严重振荡的方波,如MOS或二极管
B,是经过吸收了的波形。

做FFT看看,
可以看到在振荡频率(大概30M)之后,A波形的谐波,要大于B波形。

网友A:
振铃的幅度直接影响EMI强度

哈,还是原来那个powerants吗

楼主:
我们再来看看耦合机理,

可见辐射分为电场与磁场,再细分又是近场与远场

耦合为分传导与辐射。

网友A:
梁工对EMI的理解,俺是相当的佩服的,再发个奖状

网友A:
晕,今天的奖状用完了

网友C:
顶,图解详细讲述了波形变化在频域上能量分布的情况,这是很好的教材,可以看图说话讲EMI的产生机理,我建议搂住也能写一本漫画书了,实在不行你提供图片,我来画人怎么样。

网友D:
顶这样的贴子,希望年后能参加梁工,蚂蚁他们的授课!

楼主:
产生电场干扰的基本原因,是带电物体的电荷在重新进行分布,即,分布电容在不断进行充放电;产生磁场干扰的基本原因,是流过导体中的电流大小和方向在不断改变,即,分布电感产生的磁通大小和方向在不断变化。

楼主:
现在来说一下电场干扰原理:

先看个图
位移电流I等于电场强度E乘以迁移率m,即:

I = E
×m

由于感应导体中的电场强度每处都不一样,所以导体中位移电流大小每处都不一样。
当带电体的极性或电场方向改变时,被感应的导体中就会产生位移电流。所以位移电流也称极化电流。
当导体的长度正好等于四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时,就会产生谐振,同时会产生很强的电磁辐射。

网友E:
给你个红裤裤!!!

网友A:
顶20楼,很好的解释了节点电位发生瞬变时,可通过分布电容向附近的节点传递共模骚扰

楼主:
顶,图解详细讲述了波形变化在频域上能量分布的情况,这是很好的教材,可以看图说话讲EMI的产生机理,我建议搂住也能写一本漫画书了,实在不行你提供图片,我来画人怎么样。 ...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兄弟够幽默

楼主:
我们再继续 :
e1e2e3e4
为磁场对回路感应产生的差模干扰信号。

e5e6e7e8
为磁场对地回路感应产生的共模干扰信号。

共模信号的一端是线路板,另一端是大地。
共模信号的一端是线路板,另一端是大地。
线路板中的公共端不能算为接地,不要把公共端与外壳相接,除非机壳接大地,否则,公共端与外壳相接,会增大天线的有效面积,共模辐射干扰更严重

网友F:
这个很给力,要顶一下

网友C:
e1,e2,e3,e4回路的差模干扰还能转换成共模干扰,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差模是如何转共模的,我是在实际的工作总加大e1,e2,e3,e4总会加大共模的骚扰。

楼主:
E1,E2,E3,E4,不是转成共模,共模干扰是E5,E6.E7,E8,  差模是对称性干扰,共模是非对称性干扰,

如线到大地的信号都称为共模信号,上图并没有表示是差模转共模。

网友A:
re:24楼 leo

不要把公共端与外壳相接,除非机壳接大地,否则,公共端与外壳相接,会增大天线的有效面积,共模辐射干扰更严重

这一句俺有异议,机壳如果是总体积较大的金属,它对于电荷来说是一个“湖泊”,虽然比起大地这个“海”而言要小得多,但相对于PCB上的地网来说,却是大得多。

共模噪声是由瞬变的节点对其它节点的分布电容的充放电流引起,电荷总量恒定,位移电流恒定,在机箱这个湖泊上引起的电位变化会很小,如果接机箱的点选的好,位移电流的流向以一个点均匀向机箱上扩散,其产生的磁场矢量和零“零”

网友A:
从电场屏蔽的角度,可以把机箱视为良导体组成的屏蔽层,而把电位瞬变的节点视为天线。噪声基本可装进盒子里,当然了,前提是机箱各处的阻抗足够小,必须是良导体,磁导率要低,甚至要选逆磁性材料,如铜,铝等

楼主:
哈哈,希望有异议,否则就一个人唱戏了, 请看图,

我们可以把上图的每个回路都看成一个感应线圈,或变压器的原次边。当某个回路有电流时,另一个回路就会有感应电流,产生干扰,

所以有效降低干扰的就是减小每个回路的有效面积。

网友A:
你说的机柜,是一些金属条、有缝隙呢? 还是整块的金属板组成?

楼主:
很多时间并不是公共端越大越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地线”,特别是有高频电流流过的时候。

网友A:
你那些小圈,都“装在金属机柜”里的话,是“跑不出来”的

网友A:
当然了,那些众多的小R上面会有一定的压降,多少还是有漏网之鱼,凡事没有绝对。

但是,机柜接地了就好了吗?接地线不会很短吧,接地线可是一个不小的电感

楼主:
它是不会直接跑出来,但会通过很多途径跑出来,比如说从线辐射出去。输入与输出线之间。

还有一点,一般的金属盒屏弊效果也不好,因为不是铜,这里又要说到物理学的东东了,

虽然铝也是属于逆磁性材料。和铜比起来就相差远了。

网友A:
很多时间并不是公共端越大越好。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地线”,特别是有高频电流流过的时候。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电荷海对共模骚扰的抑制作用还是很大的,因这它可以迟可能多的吸纳引起共模的位移电流,把噪声电平降低。

我们以一根水管不停的变换方向,作用是不停的抽水和注水(量相等),作用在一个桶上,会看到水位变化比较大,但是作用在一个湖泊上,这个变化就十分微弱了

楼主:
这样说吧,辐射干扰主要是高频电流回路产生的磁通窜到接收回路中产生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强调减小高频电路回路与接收回路的面积,

再画个图看看:

e1=dΦ1/dt=S1db1/dt   e2=dΦ2/dt=s2db2/dt

式中:e1
Φ1S1B1分别为辐射电流回路中产生的电动势、磁通、面积、磁通密度; e2
Φ2S2B2分别为辐射电流回路中产生的电动势、磁通、面积、磁通密度。

网友A:
回复 楼主:

铝比铜差不了多少,磁导率相差无几,电阻率为铜的1.57倍

网友A:
这样说吧,辐射干扰主要是高频电流回路产生的磁通窜到接收回路中产生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强调减小高频电路回路与接收回路的面积,

再画个图看看:49906

e1=dΦ1/dt=S1db1/dt   e2=dΦ2/dt=s2db2/dt

式中: ...
引用 楼主:

如果二者之间有一块电的良导体,或高导磁材料,那么接收端的磁通密度就会十分小,屏蔽的作用将十分明显

楼主:
在一个电源里面不可能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其发生了,再去处理,我们要从源头去处理,

也就是说还是一句话,减少高频电流的有效面积,也无须增加什么屏蔽层。

网友A:
继续啊,二个高手。
我刚在为一个电源模块的传导抗干扰头疼啊。
因为我的东西,有一个压力传感器在旁边,导致我认证时,干扰进来,我压力传感器的数值就有变化,而且是8M-23M才回到正常值。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蚂蚁,我现在把大地线接在电磁阀上,再把电磁阀安装在我铝板上,再我电路板上也用铆钉安在铝板上,这样多个接地点,会不导致干扰从地线进来,而在铝板上形成回路,也就是说:干扰从地线进到电磁阀,再到电磁阀的铝板连接处进到铝板上,再跑到我电路板上的地,再回到大地,会有这样的回路吗?从而使我的传导抗干扰性能不好。

网友A:
在一个电源里面不可能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等其发生了,再去处理,我们要从源头去处理,

也就是说还是一句话,减少高频电流的有效面积,也无须增加什么屏蔽层。 ...
引用 楼主:

源头,在电位发生瞬变的节点,在电流发生瞬变的回路,掌握削弱这两个诱因的方法,源就治理好了。

有效减小面积,怎么个减小?那就是要有一个较大的等势体作为电荷海,让这些回路尽量的靠近这个电荷海,让它充当大地的角色,这些环的面积也就小了

网友A:
多层PCB上的地层,其实就是充当这个电荷海,并尽可能小的降低电踊回流的环路面积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蚂蚁,我现在把大地线接在电磁阀上,再把电磁阀安装在我铝板上,再我电路板上也用铆钉安在铝板上,这样多个接地点,会不导致干扰从地线进来,而在铝板上形成回路,也就是说:干扰从地线进到电磁阀,再到 ...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把公共点放在铝板上比较好,因为铝板的面积够大,厚度也相当可观,上面各点间的阻抗十分小,可以作为等势体

楼主:
源头,在电位发生瞬变的节点,在电流发生瞬变的回路,掌握削弱这两个诱因的方法,源就治理好了。

有效减小面积,怎么个减小?那就是要有一个较大的等势体作为电荷海,让这些回路尽量的靠近这个电荷海,让它充当大 ...
引用 网友A:

源头要从多方面去下手,位移超了,又会谐振,实际处理没那么简单,就说一个漏感,处理有几种方法,降低效率去改EMI得不偿失。

减少有些面积,如地线的长度,短了,有效面积一样会减小,面积铺铜时不要太大,如发射的MOS漏极,因DV/DT大,这个面积一定不能大,接收的同样,因为不可能在发射与接收加屏蔽。

楼主:
多层PCB上的地层,其实就是充当这个电荷海,并尽可能小的降低电踊回流的环路面积
引用 网友A:

多层PCB的地层是相当于屏蔽层,从隔开了发射源与接收源之前加上去的,

如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之前加铜皮,

和这里说的不是一回事

网友A:
源头要从多方面去下手,位移超了,又会谐振,实际处理没那么简单,就说一个漏感,处理有几种方法,降低效率去改EMI得不偿失。

减少有些面积,如地线的长度,短了,有效面积一样会减小,面积铺铜时不要太大,如发 ...
引用 楼主:

现在讨论的,都是基于你提出,机箱要接地才能减经共模这一论点

回归原论点:机箱接地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共模?

网友A:
多层PCB的地层是相当于屏蔽层,从隔开了发射源与接收源之前加上去的,

如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之前加铜皮,

和这里说的不是一回事
引用 楼主:

等价的,根据刚才你的图示,干扰是由于接收端感应发射端的磁通变化,那么你指发接收端是什么?机箱外面的其它设备吧!那机箱已经把发射端产生的变化磁场“屏蔽掉”了

楼主:
现在讨论的,都是基于你提出,机箱要接地才能减经共模这一论点

回归原论点:机箱接地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共模?
引用 网友A:

机箱接地也只是理论上降低共模,因为现在的大地都是有一定电位的,所以实际测试,接地了更差。什么都不接两线输入的是最好的。特别对于传导干扰是极差的。有空发一个实际接了地的图上来。

网友A:
对于传导共模而言,在靠近源头最近的地方,接入电荷海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是大体积的金属,也可以是以低阻抗的导体接入要箱,接不接大地问题不是很重要,除非你能够把接地电阻做的很小,但要做到亚欧姆级以下,谈何容易。
原则上说,如果电荷海的材质与电位瞬变的节点材质相等,二者体积相差1000倍的话,则噪声电平就衰减了1000倍,当然了,这个位移电流还是会引起辐射,因此要越粗越短越好。靠引入大地的话,地线能做短吗?

楼主:
对于传导共模而言,在靠近源头最近的地方,接入电荷海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是大体积的金属,也可以是以低阻抗的导体接入要箱,接不接大地问题不是很重要,除非你能够把接地电阻做的很小,但要做到亚欧姆级以下,谈何容 ...
引用 网友A:

要让屏蔽与瞬变的节点相差1000倍,谈何容易,实际LAY板的更不可能。传导共模如接放外壳金属会更差,如一个日光灯电源放进铝管里面,把铝管与电源接地,传导与辐射会更差。接地,传导极差,辐射会降低。

网友A:
从头来一遍,不要跳跃式的进行。

请你指出下面这个共模产生及传递模型中,传导电流的路径

网友A:
弄清了这个,1000倍就容易了,10000倍也不难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我还是有点感受的,好像在我这个产品中,我把地线接到铝板上,再在前段加个磁环,和我如果不接地线,也就是把三头插的地线去掉,我在TUV的传导抗干扰的效果是一样。你们二个的观点,让我好头疼啊。

网友A:
要让屏蔽与瞬变的节点相差1000倍,谈何容易,实际LAY板的更不可能。传导共模如接放外壳金属会更差,如一个日光灯电源放进铝管里面,把铝管与电源接地,传导与辐射会更差。接地,传导极差,辐射会降低。 ...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是有点感受的,好像在我这个产品中,我把地线接到铝板上,再在前段加个磁环,和我如果不接地线,也就是把三头插的地线去掉,我在TUV的传导抗干扰的效果是一样。你们二个的观点,让我好头疼啊。

楼主:
从头来一遍,不要跳跃式的进行。

请你指出下面这个共模产生及传递模型中,传导电流的路径

引用 网友A:
[/quot

我们来一个实际例子,请你说说下面哪个面积增大有好处?

网友A:
一个个的来吧,是我先提出疑问,你是贴主,要先回答客人的问题,对不对?

网友G:
学习学习啊,两位都是高手,虽然不能完全看明白,但是也能学到东西,真相只会越辩越清晰,哈哈哈

网友A:
三人行必有我师,我非常喜欢这种讨论

网友G:
我也喜欢,虽然我水平不高,但就是知道,这样的讨论才会深刻,才有意义啊!!!

网友A:
是的,讨论问题就是发现自已的不足。
当别人指出自已的错误后,要学会感恩,而不是为了面子就鸭子死了嘴壳硬(俺们坛子里就有这样的人,不点名,人家地位高)

网友E:
期待大蚂蚁回到58楼的问题。

网友A:
会的,2月份将有一个讲座专门讨论EMI,俺会把上次跟提到的“产生共模的两种主要原因”放进去

俺这人一个优点,就是讨论输了就输了,马上认错,不像某些人说的要学曹操:知道错了以后会改,但决对不认错,要鸭子死了嘴壳硬

网友E:
毕其一生,能做个曹操式人物又有何妨呢?

楼主:
从头来一遍,不要跳跃式的进行。

请你指出下面这个共模产生及传递模型中,传导电流的路径

引用 网友A:

好,先回你,你就回我的吧。

网友E:
彼此佩服吧。

网友A:
C弄的那个箭头指的什么?共模还是差模?注意我想问的是共模,是噪声源S所产生的位移电流的传递途径

楼主:
CI就是共模,

楼主:
请你给出干扰源的波长与载流体的长度,否则怎么画位移电流?

要知道不同的干扰源波长和载流体不同时,位移电流方向都会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是共模,前面应该也有共模产生吧,个人认为。
因为我记得是,只要对地,都应该有共模产生

楼主:
CI就是共模干扰的英文缩写,前面当然有,这个图无须画太多,这个不是太高深的问题。

网友A:
请你给出干扰源的波长与载流体的长度,否则怎么画位移电流?

要知道不同的干扰源波长和载流体不同时,位移电流方向都会不一样。
引用 楼主:

呵呵,干扰源的频谱极其丰富,你小子想给俺下套啊,俺才不上当呢,哈哈

网友H:
牛就提个字

楼主:
我们继续,噪音源的分析
小结:

dv/dt产生电场,di/dt产生磁场
磁场与差模电流有关,电场与共模电流有关
在近场区,辐射源阻抗高低决定是电场占主要地位还是
磁场占主要地位
磁场典型地是由电流环路产生的。这些环路由于信号线
和回流线的电流方向相反可被分析为差模方式。而电场
的产生需要高阻抗源,所以,各导线噪声电流可视为同
一方向,即可分析为共模方式

网友I:
给力,受益匪浅!高手

网友J:
应该是增加S3的面积 至少可以使得和S1 S5的磁场产生中和

网友A:
现在讨论共模还是差模?:lol

网友K:
应该是增加S3的面积 至少可以使得和S1 S5的磁场产生中和
引用 网友J:

那S3呢?难道R1不能是负载?为什么只能是R2是负载呢?

网友K:
现在讨论共模还是差模?:lol
引用 网友A:

:D 先共模,后差模

网友L:
其实导体传输的不是电压、电流和电子,而是场,因为场比较难以形容用抽象出电压电流电子等去理解

网友A:
其实导体传输的不是电压、电流和电子,而是场,因为场比较难以形容用抽象出电压电流电子等去理解
引用 网友L:

有道理

网友M:
90楼的场的概念,非常给力啊,我新手插一句:从根本上讲场这种东西,和空间关心特别精密,楼主,尽量减小发射场面积的思路,还是比较实在的,至于接地的问题,理论上分析,接地效果不错,实际上,现在的电网的地线,压根形同虚设,特别是高层建筑,加上实际电网接入的环境,真正的插头有良好接地的几乎为零~~~~~我手头有一台大功率机器,机壳和地面(实打实的地面)拉线能直接打出火花:L,

从实际使用环境来讲,接地效果几乎为零~~~

网友N:
这个帖子很不错,值得学习和研究。

网友O(2011-02-18):
受教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P(2011-04-20):
常常看看高手的讨论  现在听不明白 但是我相信总有明白的一天

网友Q:
手机看不了图,先MARK

网友R(2011-07-24):
这个很不错哦

网友S:
这个要支持一下啦

网友T(2013-04-01):
电磁干扰中辐射的产生主要是变电流导致电场改变,于是才会有产生辐射干扰的吧?这时候大电流的突变会产生大量的辐射,而电容充放电改变电容两端的电压,形成电场干扰,本质却是因为有电势差?

网友T:
但是传导干扰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而且很多时候 传导干扰会很严重 甚至会影响到单片机的运行,通过加扼流线圈的方法 明显不是个治本的方法

网友U(2013-05-11):
新手路过,这个方针软件是什么啊?能否告诉下谢谢啦

网友V(2013-06-11):
受益匪浅啊

网友W(2015-05-10):
无线电技术基础:微波与电磁场,分布参数,短线理论;傅立叶变换时域《-》频域;这些为无线电电子学专业的必修课程,电力电子及强电类专业的童鞋木有接触过这些课程......

网友X(2018-05-23):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