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n片子使用问题

楼主:
[localimg=174,150]1[/localimg]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95126087/QQ/WinTemp/RichOle/B1@$4M)LOT0(CP%607R4$[)HN.jpg
目的是想测电池 0--20A负载电流。电路上我接了个10毫欧采样电阻。准备采用lm358差分信号放大,如上参考接法,
实际R3 R6 接的0.01K。软件仿真时候,
差分输入端电流加 20A时,输出电压1.2v
                        10A时  输出电压1.1v
                         1A     输出电压0.7V
大概如上情况,意思我的电流变化时候,增益电压变化没有拉开,我的AD采集,电压值分不开啊。这样情况改如何处理。哪位大侠指导下。

楼主(2011-01-12):
附上图

B1@$4M)LOT0(CP`7R4$[)HN.jpg (31.7 KB )

网友A:
这种电流测量一定要主要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否则不能得到需要的结果。还要注意信号的频率。

网友A:
单运放有时比仪表放大器方式更好用。

网友A:
由于没有你的具体测量接线图,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网友B:
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应该提高你的AD转换器的位数,10为的分不开,看看12位的能不能分开。

网友C:
放大倍数太高了,失调、噪声的影响已经相当的大了。

网友C:
另外,运放的虚短虚断、比例公式只能在深度负反馈的条件下才能成立。

网友D:
搞错没有?谁让你用358,起码OP07嘛。

网友E(2011-03-13):
把对LM358供电采用双电源,就可以了。你的测量信号接近GND,在这个阶段LM358工作是不会正常的。

网友F:
使用双电源;;;最好不用358--------如9楼所言---起码要OP07吧。这是仪表里面常用的-----

网友G:
楼上说得都对,查一下二者的失调电压这个参数就知道差别了。

网友H(2011-05-10):
如9楼所言---起码要OP07吧,要用358那也是要
使用双电源供电,还有AD采样精度最好高点

网友I:
用LMV358 要做到轨对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