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上的字用什么办法印上?

楼主(2011-01-12):
从淘宝上看到,有光盘打印机,1000元左右每台,不知能否用?
买的空盘,但一般也有些简单的图形,想打上公司产品的型号,不知用着1000元的可打印光盘的打印机是否可以?

网友A:
这种事情,直接找外面的公司做,自己别买打印机了。

网友B:
听说过光雕么?

网友C:
打印的成本是固定的,量特别小的话,可以考虑打印;量大最好是用丝网印刷,丝网的费用一般几十块钱,印刷的单价便宜许多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但要注意,不论打印还是印刷,用的盘必须是白盘。还有个办法:打印到很薄的带不干胶的专用纸上,然后揭下来贴到光盘上,有这样的成型纸卖,只是不知道还好不好找。

楼主:
有用光雕刻录机的吗,我觉得这东西适合我,我制作光盘一般10到100张,少的时候就制作一张。

网友E:
当然用光雕嘛,直接刻在光盘上,不过如果量大的话还是找外面公司做比较好
量少买光雕,量大找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