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合适的单片机

楼主(2011-01-12):
1.有没有带ad的(8位即可,两路就行了,1路的也可推荐),价格在1rmb之内的单片机,pin数量少一点没有问题,内部配置差点也没有问题。最好能有一个pwm的,如果没有那么有一个定时器中断来模拟也行的。
2.上述要求放宽一点的(比如说价格),带uart的(1个就够了)

感谢!

网友A:
难啊
台系非51核的一般没有UART

楼主:
哦,我是指1和2是分别两个单片机,而不是同一个要求,有劳。

网友B:
UART软件模拟就可以,IO口型的1元以下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