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CyConsole EZ-USB识别不出USB硬件

楼主(2011-01-12):
用CY7C68013A制作USB数据传输系统,自己写了一个驱动程序。驱动安装完成后,打开CyConsole EZ-USB,发现CyConsole EZ-USB识别不出USB硬件了。但是在设备管理器中却有自己开发的USB硬件,而且利用自己写的上位机测试程序可以正常进行数据传输。而且Bus Hound可以识别我的USB器件。
这就麻烦了,如何把Keil uVision2生成的*.iic文件下载到板子上呢?现在只能用EZ-USB Control Panel下载Keil uVision2生成的*.hex文件,但是掉电就会丢失,需要上电后重新下载*.hex文件。太麻烦了!!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帮忙解答一下啊!!

楼主:
看来靠大家指点一下还是不靠谱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问题解决了。结贴了!!

网友A(2024-07-08):
楼主如何解决的?13年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何解决的?13年后,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后来我自己解决了:
在烧录固件前,需要将驱动切换到
win7_EZ-USB_Driver,也就是cyusbfx1_fx2lp.inf

然后CyConsole.exe就可以识别并下载EEPROM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