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为什么要用外部高速晶体呢

楼主(2011-01-12):
msp430不是有内部DCO,直接分频也能达到高速,如12MHz, 为啥还要使用外部高速晶体呢? 是因为稳定吗?
谢谢!

网友A:
内部DCO随温度变化,即使温度不变化,它也是在一个频率范围内上下波动。如果需要稳定的时基,必须采用外部晶振。

网友B:
而且DCO受电源影响,总之是不稳定的时钟。

网友C:
是不是有的模块工作必须需要达到更高的频率后再分频到低频率,比如arm中的usb模块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2,3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