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分析

楼主(2011-01-12):
图中继电器的两头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到5V 就3V 是不是PNP三极管没饱和状态, 怎么去算Ic电流 Uce/R8*β  Uce=0.7V吗?

网友A:
1、画图应该按照通用的规范。通常地线在下,正电源在上。这样不容易造成误解。
2、你的三极管是发射极输出,不可能饱和。

网友B:
图看着太累了.
R8在哪里?Vbe=-0.7V(针对硅管,锗管-0.3V)

网友C:
你图中的电阻“Q3”阻值太大了。
真佩服你的画图风格。

Q3*Ib+0.7V 推断应该是2V

网友D:
真佩服你的画图风格。

楼主:
呵呵 见笑了 以后更改画图方式:L Q3D的阻值太大了啊?

网友A:
6楼:
那个Q3D电阻即使为零,管子也不能饱和,只是很接近饱和。
要管子充分饱和,用集电极输出方式。

网友E:
呵呵,看来画图风格,也很重要呀,
不过这也体现了我们的设计风格呀!!

楼主:
能提示下为什么要集电极输出?最好能给出饱和图:L

网友F:
把PNP管换成NPN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以NPN为例,饱和的时候是Uce<Ube。当从集电极输出时,发射极接地,则基极电压只要满足大于开启电压就能使管子饱和。而若从发射极输出,设输出电压为Uo,则基极电压须大于Uo+0.7V方能饱和,当基极电压小于此值时便是不完全饱和。PNP管可照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