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流从100mA到500mA如何实现输出为12V的电压?

楼主(2011-01-12):
我是菜鸟,请帮忙:输入电流从100mA到500mA如何实现驱动电压为12V的继电器,且输入电流100mA以下的电流继电器不动作。(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A:
你的继电器动作电流和释放电流各是多少?

楼主:
没有查到动作电流和释放电流只有:吸合电压:DC 8.4V , 释放电压:DC 1.2V

网友A:
量量电阻,总会吧?

网友B:
用9013做开关管,就可以驱动。

网友C:
串一个7欧姆的电阻,分压得到一个电压驱动一个NPN三极管,电路图自己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