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238调零的问题!求各位大狭!

楼主(2011-01-12):
如下图所示:
      VIN输入最大6MV,MAX4238的放大倍数为3倍,但输入端存在零点漂移,所以想在VIN+端用2.5V基准电压分压1MV左右抵消漂移的零点,但怎么搞输出都不零.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个可条零的单电源供电的运算放大器.谢谢.

网友A:
你外部信号有零飘吧,而且是差分的吧。
所以你单增加1mV没用。

网友B:
你的是单电源?

楼主:
对是单电源供电,外部就是一个最大8MV的直流信号,需要放大5倍,但信号源存在1MV的漂移,想把它去掉。请各位大侠帮忙啊 !:L:L:L

网友A:
是电桥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D:
滤掉信号源的漂移?硬件上不好做吧,如果这个漂移是确定的信号,用软件方式过滤会更容易处理。 MAX4238这颗运放特性够牛x的,不过MAXIM的这些IC交期很长,价格也不菲,给楼主看看SGM8551,典型4uV、最大24uV的Vos,无论交货期和价格都比MAX4238有优势:

楼主:
不是电桥输入的,就是个电压输入信号.用软件是很容易实现,但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