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L101F3P6 比较器的用途?

楼主(2011-01-12):
最近使用STM8L101F3P6 ,想利用其比较器形成一个简单的A/D,但是发现比较器的负端内部接地,正端引出。在我看来,这个比较器无法使用啊?难道用于测量+/-摆动的诗如信号?可是手册里面说,输入电压不可以负很多。

  同行们有没有利用其做A/D的高招?

Thx

网友A:
用作通信也不错.

楼主:
自顶, 请香版主给予指点。 Thx

网友B:
最近使用STM8L101F3P6 ,想利用其比较器形成一个简单的A/D,但是发现比较器的负端内部接地,正端引出。在我看来,这个比较器无法使用啊?难道用于测量+/-摆动的诗如信号?可是手册里面说,输入电压不可以负很多。

   ...
引用 楼主:

印象里ST有1个AN,说的就是用比较器模拟一个简单的A/D,LZ不妨去找找。

楼主:
楼上提到的应该是AN2979, 但是不适用 STM8L101F3P6.因为此芯片的比较器输入负端接地。
因此比较纳闷的是,这款MCU的2个比较器可以利用吗?

楼主(2011-02-14):
STM8L101F3P6 的模拟比较器能用吗?

请香版主给予指点。 Thx

网友C:
STM8L101F3P6 的模拟比较器能用吗?

请香版主给予指点。 Thx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使用,ST还不至于笨到放一个不能用的模块在芯片里面吧?:lol

楼主:
STM8L101F3P6 的模拟比较器的负端在内部接地了,因此如果正端输入任何正信号,比较结果是一样的。
请教一下如何才能利用这个模拟比较器呢?

谢谢!

网友C:
谁说比较器的负端内部接地,请看看比较器的框图:

楼主:
在Table 4. STM8L101xx pin description 中可以看出
6种片子中,有3种是没有 Comparator Ref Pin 的,我使用的是TSSOP20封装的,也没有 Ref Pin,那么我如何利用这个比较器呢?

  请给与指导, thx

网友C:
没有COMP_REF脚,就不要使用比较器。

网友C:
对不起,之前没有注意到楼主在谈没有COMP_REF脚的型号。

楼主:
显然,这是ST技术文档的问题!没有在明显的位置说明某些STM8L101xx的芯片是无法使用模拟比较器的。

  以至于香版主也没有能发现这一问题。
当然可以使用,ST还不至于笨到放一个不能用的模块在芯片里面吧?:lol

强烈建议ST的文档对这样的技术要点做明显的提示!

网友C:
显然,这是ST技术文档的问题!没有在明显的位置说明某些STM8L101xx的芯片是无法使用模拟比较器的。

  以至于香版主也没有能发现这一问题。

强烈建议ST的文档对这样的技术要点做明显的提示! ...
引用 楼主:

请不要拿我作为参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这个芯片也不熟悉;不要把我当成超人,: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