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0口和驱动ULN2003然后驱动继电器的问题,急!

楼主(2011-01-12):
我用单片机的P0口(上拉103的排阻),用P0.0--P0.6分别接在uln2003七个输入端。赋值P0=0xf0,然后用万用表测得P0.0--P0.3口的电压是0.01V,而uln2003输出1--输出4的电压是1.38V,而P0.4--P0.6口的电压是2.24V,uln2003输出端5--输出7的电压是0.60V。P0.7的电压是5.36V等于电源电压。
        这样的话,我要接7个继电器的话,应该怎么接?接电源和uln2003输出端恐怕不行吧?但是如果是接地和uln2003输出端的话,1.38V可以导通继电器吗?
为什么本来高电平是5.36的,但是一接上uln2003高电平就变成了2.24v呢?
        是不是51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行,一个I/O口驱动不了一路的ULN2003和一个继电器,是不是要两个I/O口驱动一路的ULN2003和一个继电器呢??

网友A:
中间加个驱动

网友B:
re LZ:

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如采用3K左右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放假了。。。只带回家了一点儿东西。。。没有中间加驱动的材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上拉电阻阻值的问题吗?我手头没有多余的材料。。。。只能再并联一个103的排阻了。。

网友C:
LZ,先去下个DataSHeet看明白uln2003的内部结构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datesheet我看了啊。。只是,问题在哪儿,能否说的明白些呢??谢谢啊!

楼主:
听从xwj的建议,重新认真读了一遍datesheet,2K左右的上拉电阻最合适,手头只有1K电阻7只,510欧的电阻8只,看来只能用1.5K的电阻来实现了,试试看看再说吧。。

网友D:
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如采用3K左右的电阻。

网友E:
测ULN2003的输出是这样测的:红表笔压ULN2003的正电源VCC,黑表笔测输出,有输出的话,输出值应该为VCC-0.7V左右。

网友F:
如同之前有人說的...好好研究2003的結構...
你要量電壓時...把2003輸出端接上負載再量...
不可以開路量...
2003只負責將電往下拉...不負責送電出去的

网友G:
11楼正解

网友H:
把端口和驱动信号串个电阻,要不然,晶体管钳位了

网友E:
ULN2003开路输出是没有问题,可以测量到电压的,不是对地,是对VCC电源,就是不能直接短路到VCC,短路马上报销。

网友I:
楼主还是没有认真看datasheet.
ULN2003是 oc, 集电极开路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是什么楼主应该知道吧?

网友J:
同意15楼说的,仔细看看datasheet,电路诶问题,空载时量不到电压的,传个电阻到底量

网友A:
最好加个中间驱动,比如非门最好了
2003一般用来驱动继电器之类的,输出控制电压一般高于5V,典型的12~24V,中间的驱动还能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E:
同意15楼说的,仔细看看datasheet,电路诶问题,空载时量不到电压的,传个电阻到底量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有1000台以上可以在开路下量到输出的,只是量法不是对地,是对VCC电源。

网友:
还得努力呀。与楼主相比还差很多。

网友K:
p0口上拉电阻10K正常,串个电阻到2003输出必须接负载。

网友L:
上拉电阻是必须的,但是10K太大了
2003是OC电路,一般用在下拉,普通的继电器驱动电路都是这么用的,它会输出高电平,但是没有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