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各位大侠;
      我想把几千个恒流二极管串联起来,现在的困难是我怎么画原理图和电路板啊?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网友A:
分开做,比如要串5000个。
做一个100个二极管的PCB板,做50个
然后50个板子连起来。

网友B:
几千个恒流二极管串起来?供电如何解决?意义何在?

网友C:
几千个?
两端电压要多高?

楼主:
我们是用在变压器上的,就是做一个限流作用。变压器电压为100Kv。要求能耐压达到这么高。

楼主:
还有就是电路板要是个整体,最好是圆筒形,放在变压器油箱里

网友C:
恐怕楼主将要失望了。
恒流二极管根本就不应该串联使用。如同稳压二极管不能并联使用一样。

楼主:
我先前做过一次实验,就是把五个恒流二极管串联起来,电压加到了240V,也还能得到一个比较恒定的电流,所以想试试高电压的。maychang老爷子,我很想知道恒流二极管为什么不能串联呢?

网友C:
8楼:
理想恒流二极管,无论两端电压多少,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总是某个值。
但实际器件生产中总有分散性,不可能每个二极管恒流值都一样。假定两支二极管串联,一支恒流在2mA,另一支恒流在2.1mA,两端加电压,考虑一下电压在两支恒流二极管上如何分配。

楼主:
如果不计成本,尽可能的挑选出一致性好的,那是否可以呢?我测得那五个二极管就有一个有差异,所以分压变小,还有就是在串联的时候尽可能多的留出余量。其实我也总感觉不好,但是领导要求实验,没办法。

网友C:
6楼:
100kV变压器允许你往油里放东西?
这样的变压器,油是不允许接触空气的,怕吸收了空气中的水蒸气降低了抗电强度。
而且箱里也没有空间可以让你放电路板。

10楼:
你们领导不懂,让你实验,你就实验吧。条件是领导承担失败的责任。

网友B:
据说,连焊接时残留的乙炔都要驱散才能注油

网友C:
别说100kV,电压等级低得多的变压器,箱体上面一定有个横着的圆筒,叫呼吸器。其目的,是使变压器油保持与外面大气相同的压强,但又不会接触大气中的水蒸气。

网友B:
呼吸器里是否是吸潮的材料?那不得定期更换?能否自已再生?

网友C:
呼吸器里面必须放吸潮材料,现在通常是用吸潮后会变色的硅胶(含氯化钴)。
定期检查是必须的。

网友D:
1.油箱;2.储油柜;3.气体继电器;4.为安全气道。
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热量,使变压器油膨胀,并流进储油柜中。
储油柜使变压器油与空气接触面变小,减缓了变压器油的氧化和吸收空气水分的速度。从而减缓了油的变质。
故障时,热量会使变压器油汽化,触动气体继电器发出报警信号或切断电源。
如果是严重事故,变压器油大量汽化,油气冲破安全气道管口的密封玻璃,冲出变压器油箱,避免油箱爆裂。

网友E:
不如用标准化产品--互感器

网友F:
做电力变压器?

楼主:
感谢各位关注,我表达的不好,我们是用变压器油冷却,肯定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们母公司做500Kv以上的电力变压器,我们只是做智能变压器的仪器。

网友G:
现在有许多干式变压器,不用油的
用普通二极管串N个进行100KV等级高压的恒流应该不行的
光爬电你都难以克服

貌似我国没有100KV等级的电压
目前只有配电等级10KV(城市),35KV(一些农村)
和输电等级:110KV,220KV,500KV超高压,1000KV(貌似实际是1250KV)特高压

楼主:
变压器等级是没有100KV的,500kv,1000kv还有直流+-850kv的。但是我们要求的耐压就是那些。

网友H:
唉。。。
发现一个新名词----呼吸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C:
那个叫油枕吧,储油用的

网友J:
感觉可行;可以试一下。

网友K(2011-12-16):
严格说,恒流二极管是不能串联的。
但实际上,某些情况下还是可以串联的。
例如两个30V的恒流管,一个是2.0mA另一个是2.1mA,串联加上50V电压后,2.0mA的管子首先达到较高的电压,恒流特性被破坏,例如达到40V、2.1mA,这样,另外10V就被第2个恒流管承担,而在50V附近电压无论如何变化,都将被第2个恒流管吸收,因此保持在2.1mA。
多个恒流管串联时情况类似。

网友L:
没这么玩过,学习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那个东西刚开始是为ABB做的,后来由于价格没谈好就取消了,不过我自己做实验做大了10千伏,性能还是不错的,由于后来项目取消了,就没有做100千伏的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