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我用电池给MSP430供电,启动不好,看看!

楼主(2011-01-12):
用仿真器仿真没题,然后烧好程序后加电池 ,不能很好的启动,经常开不了机
MSP430F2013单片机
复位电路 3.0V-------10K-----reset脚

网友A:
电池有没有电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msp430的BOR不太好,阀值在0.7-2.1之间复位,属于阀值不可编程的BOR,电池供电的时候,容易导致不能复位。

楼主:
电池有电的,3.0V,用3.3V电源供电也是一样的

网友C:
看表面没有什么问题呀!!
我还用4.5V给5V供过电,没问题!!

网友D:
用仿真器仿真没题,然后烧好程序后加电池 ,不能很好的启动,经常开不了机
MSP430F2013单片机
复位电路 3.0V-------10K-----reset脚
引用 楼主:

reset脚没加电容吧?肯定是的。
改100KR+2nf的电容,也不影响仿真。

网友E:
主要是你加电池时手抖了,导致上电又断电。断电时,电压没完全撤掉,紧接着又上电,复位电路没有起作用。遇到这种情况,重新复位一下就行了,不影响正常运行的。

楼主:
8楼: 主要是你加电池时手抖了,导致上电又断电。断电时,电压没完全撤掉,紧接着又上电,复位电路没有起作用。遇到这种情况,重新复位一下就行了,不影响正常运行的。

有可能呀,用的是拔动开关上电

网友F:
建议外部用一个带看门狗的复位控制电路。

网友G:
用个RC吧,这样可以延迟上电速度,防止抖动

楼主:
好的,msp430f2013  100k+2.2nF

网友H:
你要看BOR的电压上升速率的要求,如果你的电源不符合要求可能是不会成功复位的。。

网友D:
好的,msp430f2013  100k+2.2nF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是用这个方法后好了吗?